[FreeRTOS] FREERTOS线程调度感觉有问题啊

楼主(2020-05-24):
线程任务用的是统一个函数,在创建时传入不同参数,一共创建8个线程,运行log上看出两个问题:
1. 代码中的红色字体log中只打印了一次,讲道理应该是8次
2. 另外每次切换线程时总是先执行任务[uart1]再执行其他的任务
使用cube生成的工程,freertos也是cube上面的,哪位能说下原因呢

代码:
void test_Task(void *argument)
{
    printf("task[%s] start\r\n", (char*)argument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printf("[%s] running\r\n", (char*)argument);
        osDelay(2000);
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for(int 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UART_TaskHandle[i] = osThreadNew(test_Task, UART_Task_attributes[i].name, &UART_Task_attributes[i]);
        osDelay(200);
    }
}

LOG:
task[uart1] start
[uart1] running
[uart2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[uart3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[uart4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[uart5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[uart6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[uart7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[uart8] running
[uart1] running

楼主:
printf("task[%s] start\r\n", (char*)argument);

楼主:
while(1)上面加个全局变量累加,结果也加上去了,说明8个任务是创建成功了,不知道为什么printf的打印这么奇怪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while(1)上面加个全局变量累加,结果也加上去了,说明8个任务是创建成功了,不知道为什么printf的打印这么 ...

直接用HAL_UART_TRANSMIT发送也是一样的结果,编译器优化等级是0

网友A:
这是要测试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要测试什么。

我想开多个线程来处理相同的任务,线程创建的时候传入不同的参数来区分不同的任务

网友B:
我估计是你串口发送函数不合理,之前的函数没执行完,后续的发送函数就打断了之前的发送,或者后者被忽略而返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估计是你串口发送函数不合理,之前的函数没执行完,后续的发送函数就打断了之前的发送,或者后者被忽略而 ...

直接调用hal库也不行,
另外每次切换线程都先切到uart1才能切到别的线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直接调用hal库也不行,
另外每次切换线程都先切到uart1才能切到别的线程

红色部分只打印一次是因为你所有的任务都是同一个优先级,同时创建,同时运行,在打印第一个task[uart1] start时,别的也在打印,打印最终是调用串口的,串口函数是不支持重入的,所以别的打印就会异常,导致解析不出来,无论是调用printf还是hal的uarttransmit都必须做互斥处理,做了互斥处理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红色部分只打印一次是因为你所有的任务都是同一个优先级,同时创建,同时运行,在打印第一个task start时 ...

嗯,我验证试试,不过我试过错开200ms创建也是一样的问题。
还有就是下面的每次切换线程时总是先打印[uart1] running再切到其他线程,这个问题您清楚原因吗

网友:
void test_Task(void *argument)
{
    printf("task[%s] start\r\n", (char*)argument);
osDelay(2000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printf("[%s] running\r\n", (char*)argument);
        osDelay(2000)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