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III是如何保存局部变量到任务堆栈中的?

楼主(2020-05-25):
任务A中会调用一个子函数,子函数中有N个局部变量。我理解的方式是,只要一进入子函数,那么子函数中的这些局部变量都将定义到该任务对应的堆栈中,相应的任务TCB中的当前堆栈指针也会向下生长。
子函数返回时,这些存在于任务堆栈中的局部变量将被释放,相应的任务堆栈指针也会复归成之前的地址。
但实际仿真却发现不同的现象,进入子函数后,任务的堆栈指针并没有变化,而子函数的局部变量的地址竟然小于任务堆栈指针。
请教硬汉哥,我的理解难道是错误的吗?

网友A:
这个要看PSP线程堆栈指针,而任务控制块里面的更新要在任务切换的时候才会更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PSP线程堆栈指针,而任务控制块里面的更新要在任务切换的时候才会更新。

涨知识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