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开始下一站,ADS1256教程的制作,8路,24bit分辨率,SPI接口,单5V供电

楼主(2020-05-25):
教程已经发布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正面:

反面:

网友:
正好也在弄ADS1248,赶上直播了

网友A:
和ads1259有啥区别啊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ads1259有啥区别啊~~

1259貌似是低配版,单通道,14.4Ksps

1256是8通道,30Ksps

网友:
我正打算用这个IC 做一个万用表,配10寸TFT触摸屏,,,

网友B:
要是能结合数字滤波器一起出一个教程就好了,比如加FIR滤波。从原始数据采集开始,讲一下如何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是能结合数字滤波器一起出一个教程就好了,比如加FIR滤波。从原始数据采集开始,讲一下如何设计。

必须可以有,二代示波器已经搭载,有兴趣可以先溜溜:

【二代示波器】事隔三年后开启二代示波器的设计工作,性能将更强劲,向专业示波器设计靠拢,已经发布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785&fromuid=58

网友:
谢谢分享,有机会学一下。看看高配版的

网友C(2020-07-10):
非常期待ADS1256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非常期待ADS1256教程

这段时间ThreadX GUIX开好头后,ADS1256继续整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段时间ThreadX GUIX开好头后,ADS1256继续整。

guix发布了,可以搞起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guix发布了,可以搞起来了

GUIX教程还没发布,要把前期基础做扎实了,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而ADS1256什么时候都可以做,并不着急。

网友A(2020-08-31):
资料哪里有?v567的pdf上面都没有ads1256的教程章节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资料哪里有?v567的pdf上面都没有ads1256的教程章节啊。。。

还没有写文档教程,过了这段时间整。

最近升级了下这个模板,精度更高了些。

网友A:
ads1255、1256只是通道数量差别吧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s1255、1256只是通道数量差别吧??

网友:
硬汉哥,我质疑一下,你的代码中        bsp_InitADS1256();        /* 初始化配置ADS1256.  PGA=1, DRATE=30KSPS, BUFEN=1, 输入正负5V */
但是里面并没有开启buff,能否说明一下吗?

网友E:
5V基准的话,22位是1.19uV,噪声怎么控制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5V基准的话,22位是1.19uV,噪声怎么控制的啊?

最新升级了这个模块,精度稳定了些,可以了解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