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一下,如图的效果能够实现吗

楼主(2020-05-25):
请教一下,如图的效果能够实现吗,进度条控件好像没法显示刻度

网友A:
没问题,这种图用2D绘制实现也挺方便的。

贴图也可以,先做一个整体的浅蓝色整体图,任何做个灰色的整体图不带边框,显示的时候灰色图做显示指定大小的区域即可。

剩下就是几个小三角,用2D的多边形API绘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这种图用2D绘制实现也挺方便的。

贴图也可以,先做一个整体的浅蓝色整体图,任何做个灰色的整体 ...

硬汉哥,我一直有个疑惑,贴图的话需要考虑放在两层吗?我做仪表盘的时候采用PNG图,然后用多边形绘制了一个指针,但是指针旋转的时候图片显示不出来,我在想是不是图片得放在下一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一直有个疑惑,贴图的话需要考虑放在两层吗?我做仪表盘的时候采用PNG图,然后用多边形绘制了 ...

完全不用,也不要用PNG,直接用位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用,也不要用PNG,直接用位图

我试试,多谢硬汉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用,也不要用PNG,直接用位图

硬汉哥,抱歉,我在手册中没找到可以显示位图指定大小区域的API函数,位图API函数只有那四个,没有这个功能。

楼主:
功能已经初步实现动态显示。由于没找到修改位图显示区域的函数,就用2D绘图的方式(也就是硬汉哥的思路),确实很方便,我自己想复杂了。感谢。分享下希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功能已经初步实现动态显示。由于没找到修改位图显示区域的函数,就用2D绘图的方式(也就是硬汉哥的思路),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