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v5板子网口连接问题

楼主(2020-05-25):
各位好,我又v5的板子烧的(V5-1004_RL-TCPnet实验_调试方法(裸机))例程。根据网络文档连接,用的TCP&UDP测试工具(板子和电脑网线直连),连接不上,显示创建socket失败,网口的灯是闪烁的。请问下是电脑配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,请大佬看看。

网友:
网口别插错了。

楼主:
插得对的,插另一个灯不亮,不会循环串口打印ip什么的信息。插的串口旁边的这个网口。ping不通,显示找不到主机。用工具连不上,是我电脑没设置好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插得对的,插另一个灯不亮,不会循环串口打印ip什么的信息。插的串口旁边的这个网口。ping不通,显示找不 ...

口没有搞错就好整,看教程操作步骤搞,默认所有例子都是开启DHCP的,请务必插到路由器上面测试。

如果是电脑直连,请看教程附件章节,使用固定IP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