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与系统] 关于单电源轨到轨运放放大后信号小于地的问题

楼主(2020-05-25):
大家好,最近需要用一个轨到轨运放做同向等比放大电路,具体电路如下所示

原始信号是一个1Vpp交流,通过电容隔直后 耦合在运放正输入端,且其信号的中心位置由两个电阻分压固定(2.7v),运放的负反馈也连接至2.7V电平,这样的话,运放将原始信号以其中心电压为中心进行同向放大。我希望放大倍数越高越好,原始信号的负半轴和正半轴都可以放大到电源或地,削顶。

然而,按照这个设计,在实际电路搭建时,采用轨到轨3.3V单电源供电,原始信号的正半轴放大到3.3V削顶没问题,
然而在负半轴,放大后会出现超过0V,达到-0.3V负电压。经检查,感觉这个-0.3V是被后端ADC所钳位(ADC的手册中写到其输入端最低是-0.3V)。

然而如果被ADC钳位在-0.3V,这个负电压对后面的处理是非常致命的,会出现采集错误。

我考虑过用较小正向开启电压的二极管,负极接信号,正极接地进行钳制,但是实际没啥效果,仍然被钳位在-0.3V

想请教大家,怎么让运放放大信号低于0V时强制钳制在0V而不被ADC钳在-0.3V呢

网友A:
-0.3V是电压表测试出来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-0.3V是电压表测试出来的吗

是从示波器看出来的。 后面这个ADC是采集CCD图像用的,可以从图像中看到 负电压所带来的问题,图像信号会出现溢出反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