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F407 timer触发ADC的dma转换有人做过吗?

楼主(2020-05-25):
需要ADC1的3个通道,每500us采样转换一次;有大神在407上搞过吗

网友:
论坛置顶帖V5网盘,一代示波器,看bsp_adc.c即可

网友:
这个是很常见的使用。 定时器触发ADC, ADC触发DMA存储。 ADC设置为规则转换。 官方库文件,安富莱的例程,百度上面都有例程。

网友:
这个很好弄,直接在cubeMx上就可配置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