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ADS1256深入研究学习笔记,24bit分辨率ADC,V7用户手册相应章节教程已经发布(2021-11-29)

楼主(2020-05-2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先测测我们一直用的软件方式效果展示,熟悉下功能。

网友A:
采样速度慢了点,不然我们项目可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样速度慢了点,不然我们项目可以用

24bit分辨率8通道,这个速度已经可以了。

楼主:
上百KHz,价格就有点遭不住。

网友:
强烈支持,刚把AD7606 FMC DMA嫖上

楼主:
明天有时间更新下,今天得知ThreadX开源发布,倒腾研究了下

网友B:
支持,现在发布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支持,现在发布了吗?

暂时搁置,最近忙点别的。

网友C(2020-12-21)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,咱们的这个AD7607模块能否采集到脉冲型的电压值,比如说我又30Khz的脉冲,其中高电平的占空比为0.1us,AD7607能在这0.1us的时间内,完成电压转换吗?然后我用单片机在0.1us读出这个电压值,是否可以实现呢?单片机使用STM32H74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,咱们的这个AD7607模块能否采集到脉冲型的电压值,比如说我又30Khz的脉冲,其中高电平 ...

AD7606采样率最高200Ksps 8通道同步采样

网友(2021-04-02)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,咱们的这个AD7607模块能否采集到脉冲型的电压值,比如说我又30Khz的脉冲,其中高电平 ...

可以吗?试过了吗

网友D:
我用的是ADS1242芯片 芯片供电后drdy脚一开始不会输出与1256类似的方波信号, 也就是一直是高电平,导致我读芯片的ID值为0xF(SPI通信是软件模拟)。TI的1242文档仔细看过了,烦请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儿(VDD-5v, 晶振-4.91Mhz,Vref-5v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的是ADS1242芯片 芯片供电后drdy脚一开始不会输出与1256类似的方波信号, 也就是一直是高电平,导致我 ...

不清楚这个,看看坛友有知道的不。

网友(2021-08-12):
请问现在更新了吗

楼主:
暂时搁置了。

楼主:
今天准备更新

网友E(2022-04-12):
硬汉有读取过ADS1256的ID吗?ID是多少,写的驱动采样数据不对。想读取ID来看看SPI通讯是否正常,但是不知道ID号是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有读取过ADS1256的ID吗?ID是多少,写的驱动采样数据不对。想读取ID来看看SPI通讯是否正常,但是不知道 ...

只有一个这个参数,但没有读取过,

网友F(2023-02-28):
请问ads1256里的采样率指的是单通道采样率还是所有通道一块的采样率,或者说采样率和通道之间有什么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ads1256里的采样率指的是单通道采样率还是所有通道一块的采样率,或者说采样率和通道之间有什么关系

准确的说,1256的30ksps是指的数组输出速度是30Ksps。它就一个ADC,配了个多路选择器

网友F:
硬汉哥有hal库版本的驱动么,我改了原驱动,用了硬件spi通信,结果drdy一直是高电平,不知道是ads初始化出了问题,还是spi初始化问题,我用的是cubemx生成spi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有hal库版本的驱动么,我改了原驱动,用了硬件spi通信,结果drdy一直是高电平,不知道是ads初始化出 ...

H7的这个就是HAL库的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H7的这个就是HAL库的。

谢谢,我找到问题了,是我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,这个波特率,应该怎么设置才合适,我是F103的板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谢谢,我找到问题了,是我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,这个波特率,应该怎么设置才合适,我是F103的板子

速度慢点,别太快,实际上做不到30Ksps

网友F:
不是采样速率是cubemx里配置的波特率,需要分频,我之前设置256分频太慢了,才出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是采样速率是cubemx里配置的波特率,需要分频,我之前设置256分频太慢了,才出问题的。

明白了,我以为你说的是1256的采样率。

网友G(2023-07-06):
硬汉大佬你好,这个程序貌似需要一开始读ID号,在进行初始化配置,后面设置数据更新速率DRDY引脚的频率才会相应变化,否则是没有作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大佬你好,这个程序貌似需要一开始读ID号,在进行初始化配置,后面设置数据更新速率DRDY引脚的频率才会 ...

这个倒是没注意过,后面我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倒是没注意过,后面我试试。

感谢大佬回复,是的,我在说明书上没有看到,但是用示波器看是这样的。

网友F:
求救硬汉哥,在测试GND电压时,这个ads1256会有0.04v的波动是怎么回事,GND是从板子上接到16个通道上的,ads1256的测量负极是分别接到板子的另外两个GND口,我应该怎么排查。目前板子是f103zet6,时钟为72mhz,我这里是用两个ads测量16个通道,我的速率都是设置2k,采样是定时器中断每0.1s顺序采样16个通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求救硬汉哥,在测试GND电压时,这个ads1256会有0.04v的波动是怎么回事,GND是从板子上接到16个通道上的,ad ...

有测试过干电池没,测试下干电池的抖动是多少。

成功实现H7-TOOL通过LUA小程序驱动8通道24bit分辨率ADS1256,测量干电池,抖动10-20uV级别,发个视频效果展示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684&fromuid=58

网友F:
这是我干电池的抖动,有0.001v的抖动,而且两个ads1256得到的电压不一致

网友:
现在两个adc电压一致了但是,抖动还是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是我干电池的抖动,有0.001v的抖动,而且两个ads1256得到的电压不一致

你那边的抖动确实要大些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那边的抖动确实要大些。

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该要怎么调整,变成和视频里一样的精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该要怎么调整,变成和视频里一样的精度

在你的另外一个帖子有回复。

把你的接线好好搞下,这种的接线,精度不太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