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>>STM32H743跑400Mhz温度达到48-50度<<

楼主(2020-05-26):
STM32H743跑400Mhz温度达到48-50度,放手上去摸烫手不知道正不正常,把主频降到100Mhz温度直接拉到31-33度。

stm32h743内部温度传感器数据

stm32h743内部温度传感器数据

网友:
不可能吧,怎么会这么高的温度

网友:
正常的。 我用F4跑168MHz,核心温度显示42度。消耗电流70mA。 随便算算,是有这么个热的。
单片机长期跑100度没有问题。电脑CPU的温度,可以长期保持到60度的。

网友:
如果使用的是Y版硬件,跟人体温度差不多,40度左右。

刷双网口,带emWin(含SDRAM,LCD等耗电大户),基本就是人体温度。平时我比较喜欢用手摸一下。

现在使用最新的V版,好很多了。

ps:另外这种温度完全不用担心,本来就是工业级芯片,普通工业级85°,再上一级是105-120左右。

就是要耐高温,如果这种温度下都不能正常干活,芯片已经歇菜。

温度变化大的场景,影响最主要的是ADC和DAC,要时刻做好校准。

网友A:
我的U就是V版 的, 跑GUI的话温度很高,需要加散热片,不然烫手,整个核心板都是热的,SDRAM摸上去都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U就是V版 的, 跑GUI的话温度很高,需要加散热片,不然烫手,整个核心板都是热的,SDRAM摸上去都热。

用我们V7刷,好很多。

网友B:
这芯片温度是高,夏天温度高时能达到60度。看我的散热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芯片温度是高,夏天温度高时能达到60度。看我的散热片。

完全不用加散热片的,之前我的一个项目,用的一款以太网PHY芯片,数据量略大,冬天摸着都烫手,现在已经不断电工作差不多4年半了。除了中间意外断电的情况。
我们现在的H7-TOOL就是用的H750,现在各种测量功能,以太网和USB全开工,工作依然嗨嗨的。

网友(2021-11-16):
主频设置到480 MHz的时候,注意结温不要超过105度。而且V版本的才可以稳定工作在480MHz的最高主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