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怎么关闭所有显示

楼主(2020-05-26):
需要emwin通过按键实现长按显示,长按关闭显示,有这种接口吗?关闭背光后,屏幕还是能隐隐看出字体

楼主:
就是实现熄屏和亮屏的功能

网友:
难道不能做个topmost的黑色窗口吗?

网友:
把窗口隐藏,然后背景刷黑色,再把背光关闭,这样什么都看不到了,开启时再把窗口显示回来。

网友A:
直接控制液晶的显示/不显示接口不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控制液晶的显示/不显示接口不可以吗

怎么控制?LTDC_Cmd(DISABLE);?不行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控制?LTDC_Cmd(DISABLE);?不行的

看TFT的控制芯片。 RA8875有一个管脚可以硬件关闭显示。
还有个办法,新建一个最大的纯色窗口。需要关闭显示时,把它调整到最上面,覆盖住全部即可。 需要显示时,把它调整到最底部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