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提高emwin控件刷新速度

楼主(2020-05-26):
操作系统使用的是freeRTOS,滴答定时器频率为10Khz,stm32F429+16bits SDRAM,
使用emwin自带的timer,频率设置为1Khz,刷新Text控件时,开启存储设备后频率为
260hz左右,不开启存储设备410hz左右,怎么才能提高速度达到1Khz左右呢,
希望大家不吝赐教,感谢

网友:
你刷新这么高没用啊,因为你的显示屏更新速度一般都是30-100帧

楼主:
局部刷新速度快也不能吗?只刷一个控件的速度能达到1Khz吗?

网友:
这个可以使用FMC的端口速度来计算。 比如你的控件是50x50个像素,每个像素是3个字节(RGB),那么1KHz的刷新率,需要SDRAM端口的数据就至少需要7.5MB的速度了。你用示波器看看SDRAM的数据读写速度?
另外,emwin的默认速度是1KHz,时间片是1ms。 那么你应该把这个提高10倍以上。 比如设定时间片是0.1ms。 因为只有GUI_Exec函数执行才会刷新界面。

楼主:
感谢两位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