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抽空把littlevgl的图片转换工具LvglImgTool做出来了

楼主(2020-05-27):
之前完成一半就放了很久,现在抽空终于做出来

工具使用说明:
1、打开图片可使用文件菜单,或直接拖动图片到本工具。
2、保存图片可使用文件菜单,或直接点击打开的图片来保存。
3、选择保存的格式来保存。

批量转换说明:
1、使用文件菜单打开或拖动图片时都可以多选。
2、多文件时界面只显示第1张的效果图。
3、保存选择目录,文件名以原文件名来命名。

更新记录:

V0.1
1、初始版本

网友A:
厉害了,能分享下原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,能分享下原理吗

QT读取图片还是很简单的,取到图片像素后,按照任何GUI的图片格式填内存就行了,不难。

网友:
心目中的大神

网友:
貌似用LVGL 7.0版本不行,用的BMP的原始格式,转换后屏不显示。用官网的在线转换工具转换后就可以。

楼主:
已测试LVGL 7,显示没有问题的,转前尽量使用PNG格式。

网友(2020-07-07):
谢谢分享!正需要显示图书

网友(2021-02-04):
好用谢谢好用谢谢

网友(2021-03-26):
给给下源码吗

网友(2021-06-13):
来学习一下LVGL。准备使用一下你这个工具。多谢了。

网友B:
既然是 Qt5 做的开源吗?
开源的话我打包一个到 AUR 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是 Qt5 做的开源吗?
开源的话我打包一个到 AUR 上

不开源,工具本身也不难,直接使用QImage控件就能取到图片的每一个像素。再适配到需要的GUI就行。

网友C:
你好,打扰了,请教一下littleVGL图片转换的问题,请问我都出图片的RGBA值后在不用官方.h的情况下要怎么处理才能转成二进制数据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打扰了,请教一下littleVGL图片转换的问题,请问我都出图片的RGBA值后在不用官方.h的情况下要怎么处理才 ...

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

网友(2021-09-22):
赞。啥时候出新版本?

网友D(2021-11-05):
这个工具测试了下用转换红色0xF800得到的结果是0x1F00  位序是反的 ,绿色确实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工具测试了下用转换红色0xF800得到的结果是0x1F00  位序是反的 ,绿色确实正常的

请使用V0.2版本。

网友:
请问lvgl image tool转换出来的indexed 16 color格式的图片怎么读取呢,,转换的buff为调色盘16*4个数据+数据区数据,,,数据位4位对应一个颜色的索引,,一个颜色索引有3个数据+0xff,,请问要怎么转换成一个颜色呢(我试了rgb565但是出来的图片颜色不对)..求大佬指点

网友(2022-07-29):
好东西,请问工具有更新吗?

网友(2024-01-19):
你是咋打包成这么小的,我自己动态打包三五十M,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