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ThreadX在STM32H7上刷起来了

楼主(2020-05-27):
由于ThreadX提供了M0到M7的GCC版Port文件,所以仅需将文件添加上,简单创建个任务就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MDK版的也刷出来了:

改造了一个MDK版的ThreadX移植文件在F429上运行成功了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936&fromuid=58

网友:
  刚把threadx源码下载下来

网友A:
这是另一个操作系统?还是rtt的升级啊

网友:
你这一天睡几个点,感觉每天都是热情高涨,我怎么就不行

网友:
硬汉哥效率真是高。

网友:
牛,可以比较一个常用的os了

网友:
牛掰 格拉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另一个操作系统?还是rtt的升级啊

微软的

网友:
真牛逼,效率真是高啊!感觉已经不需要睡觉了。

网友B:
这个 ThreadX  的系统,使用效果如何 ?

比 rtx, freertos, ucos, embos 哪个更加牛 x 些 ?

网友:
等着全家桶的例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ThreadX  的系统,使用效果如何 ?

比 rtx, freertos, ucos, embos 哪个更加牛 x 些 ?

秒杀其它

网友:
老大,车慢点开,等下我们这些刚走路的和骑车的

网友:
战斗狂魔。坐等白嫖

网友:
之前一直关注VxWorks    threadx   就想着这么好的东东啥时候能开源  后来微软收购了threadx一下子看到了希望

微软这波操作厉害了

网友B:
我也捣鼓了一下, 吧 threadx 捣鼓到 h7 上,

貌似基本也是运行起来了,但是貌似 时间不准啊 ?

我延时 1s, 3s 刷新一次,貌似实际显示出来的 差不多是 4-5s 啊 ,是怎么回事啊 ??

我就增加了一个库文件

// 这个是我的 system time  定时器基准,1ms, 使用 tim6
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(TIM_HandleTypeDef *htim)
{

  if (htim->Instance == TIM6) {
    HAL_IncTick();
    UART1_Timer1ms();
  }

}

貌似没有找到他的任务切换函数在哪里调用啊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捣鼓了一下, 吧 threadx 捣鼓到 h7 上,

貌似基本也是运行起来了,但是貌似 时间不准啊 ?

你添加的不是源码,所以看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添加的不是源码,所以看不到。

我吧 提供的 f7 里面的 tx 文件夹里面的源码捣鼓过了,貌似现在可以看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