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v6板子移植网络

楼主(2020-05-27):
大家好,请问下v6的板子怎么移植网络(TCP服务器)收发数据功能以及可以界面修改IP地址,子网掩码这些参数呢。

网友A:
这个帖子的网线插对了吗,要插对哦。

v5板子网口连接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912

网络移植:

1、【安富莱】RL-TCPnet史诗级网络教程发布,历时半年多收工,支持F407和F429,配套156个例子,1500页教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034

2、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43

3、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7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帖子的网线插对了吗,要插对哦。

v5板子网口连接问题

这个网口的插对了,根据您说的设置成固定IP就可以了。就是现在我想实现网口的收发数据,而且可以界面去修改ip等一些参数,发现都是固定的ip地址,去修改这个变量(LOCALM const nlocalm[3])为不是const时就会报错,我看程序也没有其他地方使用它,屏蔽了又会报错,我怎么可以让这个变量成为变量呢,我就可以修改ip等参数的地址了

楼主:
U8 ip_1_= 193;
LOCALM ip_config = {
        {ip_1_,168,1,1},
                {192,168,1,1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192,168,1,1}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192,168,1,1},
                {192,168,1,1},
};

memcpy((uint8_t *)&nlocalm[0],(uint8_t *)&ip_config,sizeof(ip_config));
我试了一下,把ip_config的成员换成变量还是会报错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U8 ip_1_= 193;
LOCALM ip_config = {
        {ip_1_,168,1,1},

是localm,你的nlocalm是什么东东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localm,你的nlocalm是什么东东:

我看v5的V5-1004_RL-TCPnet实验_调试方法(裸机)例程用的是这个,看了另一个例程也是nlocalm,这个结构体不能修改吗,可以修改的话应该就可以自己设置ip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