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GGER RTT] RTT只能从终端0输出吗

楼主(2020-05-27):
1、使用JLinkRTTLogger 时,从任意终端(x=【0-15】)都可以输出,但是只能输出到文件
程序中调用如下:SEGGER_RTT_printf(x, "hello world segger rtt\r\n");

2、使用JLinkRTTViewer时,为什么只能从终端0输出显示
即:SEGGER_RTT_printf(0, "hello world segger rtt\r\n");

为什么如下这样不行?
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RTUP", buffup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SEGGER_RTT_ConfigDownBuffer(1, "RTDOWN", buffdown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
SEGGER_RTT_printf(1, "hello world segger rtt\r\n");

但是这样又是可以的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RTUP", buffup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SEGGER_RTT_ConfigDownBuffer(1, "RTDOWN", buffdown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
SEGGER_RTT_SetTerminal(1);
SEGGER_RTT_printf(0, "hello world segger rtt\r\n");

网友:
RTT的多通道不是设置的第1个参数,有个专门的选择函数,此贴有说明:

【专题教程第5期】工程调试利器RTT实时数据传输组件,替代串口调试,速度飞快,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中随意调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177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