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整了个ThreadX的GUI工程1600多个源文件,编译一次卡的嗷嗷叫,MDK,Embeddeded Studio都黯然失色

楼主(2020-05-28):
这还没有添加网络和USB呢,都整上将近3000个源码文件,编译一次的时间,中间可以吃顿饭,真的毫不夸张。

Embeddeded Studio还是编译速度最快的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102

这么多文件,看着头皮发麻,还是怀念库时代,还是库好啊。
1680个文件:

网友A:
这个没法编译做成库吗?   刚想问编译爽死的事 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法编译做成库吗?   刚想问编译爽死的事 ~~~

可以编译成库的,例程里面就是编译成库的。

楼主:
还好Embedded Studio没有一不留神不知道改了那里就来一次全编译的情况。

MDK经常干这事。

网友:
分析是IO密集型和是CPU密集型,针对性搞上SSD或提高CPU,是不是能到可接受的编译时间范围呢?

另外,问一下硬汉哥,这个源码的IAR版本移植难度大吗?有类似ucos-III移植详细指导吗?

早期对ThreadX很是仰慕(用过Nuclears,也是ThreadX大佬搞的),终于让我赶上有生之年系列了,哈哈。

网友B:
是的,昨天我也说了这个,
我觉得学习的时候,用源码,搞工程,就用库吧,调试的时候再看源码。
或者要是微软能提供一个兼容的办法,把c文件和lib文件都放进工程,有个USE_TX_LIB、USE_GX_LIB类似这样的宏,开了就用lib编译,不开就用c文件,可能会更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昨天我也说了这个,
我觉得学习的时候,用源码,搞工程,就用库吧,调试的时候再看源码。
或者要是 ...

IAR版的是个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昨天我也说了这个,
我觉得学习的时候,用源码,搞工程,就用库吧,调试的时候再看源码。
或者要是 ...

GCC和MDK的,要用户自己编译一个库使用。

网友C:
IAR是不是即使全编译,也是只编译更改那个文件,有点像FPGA的增量编译,改哪里编译哪里,这个比较好。MDK全编译只敢在家里用,3900X编译速度可以的

网友D:
普通人学习的话可以用源码,只要不会莫名其妙来一次全编译就行了。后期项目就用库就好了。一般人也不会去把这么多东西看一遍,这个也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AR是不是即使全编译,也是只编译更改那个文件,有点像FPGA的增量编译,改哪里编译哪里,这个比较好。MDK全 ...

这个看修改哪里了。

软件代码容易修改一个关键位置,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普通人学习的话可以用源码,只要不会莫名其妙来一次全编译就行了。后期项目就用库就好了。一般人也不会去把 ...

是的,GUI源码文件太多了,很难有阅读的欲望。

网友:
硬汉需要线程撕裂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