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isualGDB] 【求助】VisualGDB环境无法启动

楼主(2020-05-28):
VisualGDB说找不到DFP,实际上我已经安装了
"Could not find a BSP with ID = KEIL:Keil/STM32WBxx_DFP and version = 1.0. Please use VisualGDB Package Manager to install it."        C:\Program Files (x86)\Sysprogs\VisualGDB\MSBuild\SysprogsPlatform.targets        91

网友:
建议用MX生成其他工程.导入.我就是这么干的

网友(2024-02-17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登录账号之后就可以了

网友A(2024-10-10):
大佬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今天俺也出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佬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今天俺也出现了。

他这个官方有个操作教程的,你按照他们官方的操作流程,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