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求教一个关于FFT算相位的问题

楼主(2020-05-28):
1. 2路模拟量,频率在30K到40K之间随机变化,现在想测各自的幅值和两者之间的相位差,要求相位差误差正负1度(-90°~90°)
2.看了相关资料,最好要采样点等于整数个周期,但是现在频率随机,这个怎么弄?
3.可以加窗,请教下加窗的话,是针对特定频率加窗吗?如果是针对特定频率加窗,频率又随机,工作量岂不是很大?
4.提高采样点可以提升精度,对于:相位差误差正负1度,双通道同步采样下,采样频率大概要到多少?5.目前还在方案阶段,我是准备用F28335或者STM32F407来做,FPGA加外置ADC不会。

网友:
通过加窗降低频率泄露,FFT后通过修正降低栅栏效应。

网友:
离散傅里叶变换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概念详参《数字信号处理》科班教材。
加窗是指对取样的时域信号信号做处理,不是对变换后的信号在频域上加窗口。。。LZ是不是对这个词有什么误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