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vent Recorder] Event Recorder printf刷新慢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0-05-28):
今天创建一个新工程,就跑一个任务,循环打印数字,仿真发现输出窗口刷新很慢。
硬件上的灯都闪烁十几秒了,打印输出的界面才刷新出来,多复位几次后有时候干脆就一直不输出了,
请教硬汉哥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?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
KEIL版本是5.27,CMSIS是1.6的,任务堆栈开的足够大。
任务中的代码如下:
EventRecorderInitialize (EventRecordAll, 1);
    while (1)
{
        HAL_GPIO_TogglePin(GPIOA, GPIO_PIN_3);
        OSTimeDly(1000, OS_OPT_TIME_PERIODIC, &err);
        printf("%d\r\n",i++);
}

网友:
Event Recorder的printf功能做的差点意思,没有SEGGER RTT做的好,下面是在Embedded Studio上的效果,非常流畅

网友A:
这波操作可以,SEGGER帮MDK解决Event Recorder做printf的卡顿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99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波操作可以,SEGGER帮MDK解决Event Recorder做printf的卡顿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 ...

多谢,晚上回去走一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