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移植ThreadX GUI的芯片版,有一个重要的底层函数(文件)没有可供参考的

楼主(2020-05-29):
电脑端是下面这个函数,这个函数看不到源代码。

芯片端,ThreadX的Github上只有一个F7的案例上带了一个。

但是这个案例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文件:

gx_display_driver_stm32f746g-dico_24xrgb.c,这个文件被封装到了库里面看不到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移植就方便很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移植就方便很多了。

UINT stm32f429_graphics_driver_setup_24xrgb(GX_DISPLAY *display)
{
    /* initialize the low-level drawing function pointers

       for windows, these are always just the generic funcions,
       but for some hardware, these will be customized,
       optimized functions specific to that hardware
    */
    _gx_display_driver_24xrgb_setup(display, (VOID*)STM32F746G_DISCO_SCREEN_HANDLE, stm32f429_24xrgb_buffer_toggle);

    #if defined(GX_TIMING_ENABLE)
    display->gx_display_driver_drawing_initiate     = gx_chromeart_drawing_initiate;
    display->gx_display_driver_drawing_complete     = gx_chromeart_drawing_complete;
    #endif

    #if defined(GX_CHROMEART_ENABLE)
    /* override those functions that can be accelerated with DMA2D */
    display->gx_display_driver_horizontal_line_draw = gx_chromeart_horizontal_line_draw;
    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vertical_line_draw = gx_chromeart_vertical_line_draw;
    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canvas_copy        = gx_chromeart_canvas_copy;
    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pixelmap_draw      = gx_chromeart_pixelmap_draw;
    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pixelmap_blend     = gx_chromeart_pixelmap_blend;
    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8bit_glyph_draw    = gx_chromeart_glyph_8bit_draw;
    //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callback_assign    = gx_display_wait_function_set;

    //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canvas_blend                  = _gx_display_driver_24xrgb_canvas_blend;
    //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4bit_glyph_draw               =  _gx_display_driver_generic_glyph_4bit_draw;
    //display -> gx_display_driver_1bit_glyph_draw               =  _gx_display_driver_24bpp_glyph_1bit_draw;

    #endif

    /*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*/
    BSP_LCD_Init();

    BSP_LCD_LayerDefaultInit(0, (uint32_t)&frame_buffer);
    BSP_LCD_SelectLayer(0);

    // clear the frame buffer
    memset(frame_buffer, 0, STM32F746G_DISCO_SCREEN_WIDTH * STM32F746G_DISCO_SCREEN_HEIGHT * 4);

    // configure default DMA params
    DefaultDmaInitStruct();

    BSP_LCD_DisplayOn();

    // drive the timing pins high
    TIMING_FRAME_CALC_END
    TIMING_CPU_WORK_END

    /* Return successful status.  */
    return(GX_SUCCESS);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移植就方便很多了。

还是把文件一起上传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移植就方便很多了。

基本上所有的文件都有,就是那些库也可以自己编译的,每个库都有工程。。。就是在F7的那两个压缩包中。。。

网友:
期待大神们的作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所有的文件都有,就是那些库也可以自己编译的,每个库都有工程。。。就是在F7的那两个压缩包中。。 ...

太给力了,原来在这里,准备继续搞搞。

楼主:
我说我这里怎么没有,细看了下,我一直用的是Github的原始GUIX软件包,里面没有底层移植。

楼主:
继续测试,官网的这个测试案例有问题,没法用,直接放弃。
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azure/rtos/guix/guix-example

网友B:
你所引用的测试案例是针对win32,你可以考虑安装GUIX Studio,用它里面的库函数来编译运行guix-exampl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所引用的测试案例是针对win32,你可以考虑安装GUIX Studio,用它里面的库函数来编译运行guix-example.

谢谢已经解决,移植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