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这波操作可以,SEGGER帮MDK解决Event Recorder做printf的卡顿问题(此贴作废,后续EVR狂暴模式解决了此贴问题)

楼主(2020-05-29):
此贴作废,后续的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已经解决此问题: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702

https://wiki.segger.com/Keil_MDK-ARM

MDK自带的Event Recorder使用printf功能,经常会出现卡顿的问题,一直是MDK的通道。

SEGGER近期发文帮忙解决了这个痛点,使用SEGGER的RTT功能即可;

网友A:
移植以为是自己使用Event recorder有问题,原来需要这样解决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以为是自己使用Event recorder有问题,原来需要这样解决啊

这个是SEGGER新发布的,知道了MDK的痛点,把他操作一把。

网友B:
现在下载的RTT组件包,里面Sample文件夹有好多OS相关的文件,那用keil的全家桶的话,既没有CMSIS RTOS相关的,也没有RTX相关的,不知道怎么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下载的RTT组件包,里面Sample文件夹有好多OS相关的文件,那用keil的全家桶的话,既没有CMSIS RTOS相关 ...

选择了Event Recoder中STDOUT的User模式后,会有两个输入输出的弱定义函数,你将RTT的API填进去就行。

硬件串口做printf也可以用这个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选择了Event Recoder中STDOUT的User模式后,会有两个输入输出的弱定义函数,你将RTT的API填进去就行。

...

麻烦硬汉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哪些弱函数,我自己试了一下,只找到了一个retarget_io.c文件中tatic int stdout_putchar (int ch)函数需要我们重写。我查了一下自带的教程,STDOUT和STIO设置为user模式主要是用于将数据通过用户自定义的方式(自己重写函数)通过硬件(一般串口)输出。
那么有个疑问,你这里提到的Event Recorder使用printf卡顿问题,是指定调用printf函数在Debug(printf)Viewer窗口的打印功能的卡顿吗?也就是下面这个窗口

Debug (printf) Viewer

Debug (printf) Viewer

    这个窗口对应EVR模式的printf功能,能够省去一个串口的硬件资源,直接通过仿真器打赢调试数据。并且我看了printf功能对应的源代码,主要调用的就是tatic int stdout_putchar (int ch)函数,里面有EventRecordData()函数,估计就和上面的窗口对应,此外别的代码也没的了。

    如果通过将其改为user模式,需要我们自行编写tatic int stdout_putchar (int ch)函数,那么就不能调用上述窗口了。我们自行用定义usart输出调试数据,那么用Event Recorder就失去意义了,我们可以自己一个硬件串口输出自己想输出的调试数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麻烦硬汉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哪些弱函数,我自己试了一下,只找到了一个retarget_io.c文件中tatic int stdou ...

估计是这样的,stdout_putchar (int ch) 函数重写,内部用RTT的函数输出。

网友D(2023-05-05)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这样的,stdout_putchar (int ch) 函数重写,内部用RTT的函数输出。

好像又绕回了原点emmmmm
int stdout_putchar (int ch)
{
        char c = (char)ch;
        SEGGER_RTT_Write(0, &c, 1);
        return ch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像又绕回了原点emmmmm
int stdout_putchar (int ch)
{

此贴作废,后续的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已经解决此问题: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7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