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求助QueueReceiveFaile应该怎么解决,谢谢!

楼主(2020-05-29):
环境是MDK 5.30  使用了 RTE的freertos,Event recorder,但系统跑几秒就报队列接收错误,同时有越界访问,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原因了,还请高手指教指教,谢谢!
这是问题界面截图:

Event recorder提示的链接访问是这里:
说是队列是空的,但我怎么查找是那个队列呢?

请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!

即使报错整个工程还是正常运行的,没有出现异常,想找到这个问题,看看是不是os哪里配置不合适。

网友A:
使用MDK软件包最新的CMSIS 5.7.0和FreeRTOS 10.3.1

还是有问题,你的程序使用估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MDK软件包最新的CMSIS 5.7.0和FreeRTOS 10.3.1

还是有问题,你的程序使用估计有问题。

谢谢,硬汉,我用的是5.7和10.3.1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,但不知道怎么定位这个有问题的队列是那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