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GCC有没有办法使用__attribute__((at( ))),貌似必须得设置分区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"))),不够人性化

楼主(2020-05-29):
#if defined ( __CC_ARM   )   MDK
  U32 HeapMem[1024 * 1024] __attribute__((at(0xD0100000)));

#elif defined ( __ICCARM__ )   IAR
  #pragma location=0xD0100000
  static __no_init U32 HeapMem[1024 * 1024];

#elif defined   (  __GNUC__  )  GCC
  U32 HeapMem[1024 * 1024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HeapMemSection")));
#endif

网友A: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C01F4000"))) ,貌似只能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C01F4000"))) ,貌似只能这样

谢谢,这就试试。

这个在Clang里面是没问题的,试试GCC的。

网友B: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HeapMemSection")));   这种方式不是更好么?用at那种方式 ,多定义几个就容易混乱,压根记不住地址用到哪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HeapMemSection")));   这种方式不是更好么?用at那种方式 ,多定义几个就容易混 ...

主要是方便移植,改那个ld文件容易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C01F4000"))) ,貌似只能这样

测试了,GCC不行,识别不了。

网友C:
请教一下楼主,AC6的编译器是用“__GNUC__”区分的吗?

我参考V7的用户手册将h750的sram4定义为了".RAM_D3",然后串口dma接收缓存之前加__attribute__属性,ac5里测试接收正常。换成ac6后无论把__attribute__放dma缓存前还是后都收不到数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楼主,AC6的编译器是用“__GNUC__”区分的吗?

我参考V7的用户手册将h750的sram4定义为了".RAM_ ...

取地址看了下放到sram4中了。
问题原因找到了,有个全局变量flag需要用volatile声明

楼主:
改了,决定不用这种方式,不方便三大平台移植。

直接使用指针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