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卡在usb_printf
啥也不会入了坑

楼主(2020-05-29):
在bootLoader里面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 也是配置了串口

但转到app内
就会卡在usb_printf
USBH_Init(&USB_OTG_Core,USB_OTG_HS_CORE_ID,&USB_Host,&USBH_MSC_cb,&USRH_cb);   里面的usb_printf
退出调试 发现一直在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循环发送,直到发送完毕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循环发送,直到发送完毕
        USART1->DR = (u8) ch;
        return ch;
}

楼主:
除了注释有其他解决办法吗

网友A:
你的boot跳转设计应该有问题,按照我的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boot跳转设计应该有问题,按照我的设置

从应用程序跳转到bootLoader 是一样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从应用程序跳转到bootLoader 是一样的吗

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60&fromuid=58

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24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http://www.armbbs ...

在BootLoader初始化了
USBH_Init(&USB_OTG_Cor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OTG_HS_CORE_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USB_Hos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USBH_MSC_c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USRH_cb);

到了APP还要初始化吗
就是卡在初始化里的usb_print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BootLoader初始化了
USBH_Init(&USB_OTG_Cor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OTG_HS_CORE_ID,

你发了两个帖子,两个帖子里有价值的信息描述太少了,回复你的问题全凭感觉猜。
就你这个条消息,我现在才知道你的boot里面也有USB。。。

楼主:
[url=forum.php?mod=redirect

所以两边都有USB 需要初始化两边吗……

楼主:
[url=forum.php?mod=redirect

是重枚举的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[url=forum.php?mod=redirect

是重枚举的问题吗

方便的话,直接上传APP和BOOT工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