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断电后不能正常开机
啥也不会入了坑

楼主(2020-05-29):
程序断电后不能正常开机
重新烧BootLoader  或者APP 才能运行
不太明白是BootLoader出了问题还是APP出了问题  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A:
方便的话,发下你的boot跳转代码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发下你的boot跳转代码看下。

找到问题了是//        bsp_InitIO();
//        ADC_Configuration();

//        bsp_InitExtSDRAM();
//        bsp_DetectLcdType(); /*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,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, g_LcdType */
//
//        TOUCH_InitHard();         /*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*/
//        LCD_ConfigLTDC();    /* 初始化配置LTDC */
中的某一个断电后 卡死了
注释了就正常了

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正常烧能运行 断电重启就能卡死在里面。。

楼主:
这种断电重启的问题  又不能调试 太心酸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种断电重启的问题  又不能调试 太心酸了

看下是不是有外设的延迟出问题了,概率很大。

可以一步步锁定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是不是有外设的延迟出问题了,概率很大。

可以一步步锁定下。

USBH_Init(&USB_OTG_Cor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OTG_HS_CORE_ID,
            &USB_Host,
            &USBH_MSC_cb,
            &USRH_cb);

又卡在这个了  这个的代码还是锁定的没法再具体试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USBH_Init(&USB_OTG_Cor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OTG_HS_CORE_ID,
            &USB_Host,

把你的BOOT和APP详细信息完整的介绍下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