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rtt viwer 无法打开,有就解决方法吗?

楼主(2020-05-29):
设置后rtt  viwer后,界面始终出不来,一直在任务栏中

网友:
无法打开,什么现象。

楼主:
就是  设置后,一直打不开显示界面,任务栏是有的。。。

楼主:
安装了6.12j的驱动还是打不开界面,醉了,

网友:
没遇到过,可以装最新的6.80试一下

网友A:
我现在开始用6.80了,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开始用6.80了,没问题

已经解决了,是多屏幕显示的问题,之前用过多屏显示,恢复单屏显示,后无界面,其实是界面在扩展屏幕中,现在把界面弄回到主屏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开始用6.80了,没问题

请问6.80和6.12可以共存吗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6.80和6.12可以共存吗??

可以共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