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新唐ARM脱机烧录进展 2020-06-15

楼主(2020-05-30):
2020-06-15
1.  读保护的问题已解决。在网友的帮忙下,通过阅读openocd开源代码。发现2个文档未公开的指令。加上就好了。

2020-06-13

目前遗留问题:
1、解除读保护的方法,官方没有正式文档,完全靠摸索。新唐有个整片擦除指令,但是没有公开。
2、新唐FLM算法文件中的Verify校验函数执行返回错误。目前只能强制用Readback读回校验。

2020-05-30前2周网友发来一个新唐M0518的板子,搞脱机烧录2天没头绪,读任何地址都返回0,读写寄存器均无效。解除写寄存器保护和FMC使能,功能也不正常。
信心受到严重打击。手头也没有新唐的下载器,不知道板子硬件问题还是我的软件问题。

去买了一个NU-Link下载器,才发现M0518是加密保护状态,解锁后正常。
目前读写内存、读ID已正常。下面就可以开始测试验证FLM文件了。

新唐的片子读ID不能像ST那样,直接读内存即可。需要一系列操作才能读取。
已用lua脚本实现

function MCU_Init(void)
    --SYS_UnlockReg()
    local i

    for i = 1,1000,1 do
        if (pg_read32(0x50000100) == 1) then
            break
        end
        pg_write32(0x50000100, 0x59)
        pg_write32(0x50000100, 0x16)
        pg_write32(0x50000100, 0x88)
    end

    --FMC_Open()
    pg_write32(0x5000C000, pg_read32(0x5000C000) | 1)
end

function MCU_ReadUID(void)
    local id = {}
    local i
    local s = ""
    local str

    for i = 1, 3, 1 do
        print(i)
        pg_write32(0x5000C00C, 0x04)
        pg_write32(0x5000C004, (i - 1) * 4)
        pg_write32(0x5000C010, 0x01)
        while((pg_read32(0x5000C010) & 0x01) == 0x01) do end

        id = pg_read32(0x5000C008)

        s = s..string.char(id)

        s = s..string.char(id >> 8)

        s = s..string.char(id >> 16)

        s = s..string.char(id >> 24)

    end

    str = "uid  = "..bin2hex(s)  print(str)

    return s
end

网友:
新唐的那个Flash介绍部分看着都略吃力,内容太多。
不花时间研究还真不行。

网友A:
给力,看来nordic的也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力,看来nordic的也快了

努力,争取拓展更多厂家。

网友B:
NE003能搞定了没,最近项目正准备试产,要准备用用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NE003能搞定了没,最近项目正准备试产,要准备用用来

搜了下,没有找到,NE003是那个系列里面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搜了下,没有找到,NE003是那个系列里面的

不好意思写错了,是N76E003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写错了,是N76E003

这个是51内核吗,制作这个的概率貌似比较小。
现在主要是ARM核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51内核吗,制作这个的概率貌似比较小。
现在主要是ARM核。

是51内核的,OK明白了,那某宝下单入手烧录器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51内核的,OK明白了,那某宝下单入手烧录器了

问了下站长,会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了下站长,会支持。

搜嘎,强啊

楼主:
中间耽误了2周时间去完善PC配置界面。今天重现开始研究新唐的片子 。

目前遗留问题:
1、解除读保护的方法,官方没有正式文档,完全靠摸索。新唐有个整片擦除指令,但是没有公开。
2、新唐FLM算法文件中的Verify校验函数执行返回错误。目前只能强制用Readback读回校验。

楼主:
2020-06-15
1.  读保护的问题已解决。在网友的帮忙下,通过阅读openocd开源代码。发现2个文档未公开的指令。加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0-06-15
1.  读保护的问题已解决。在网友的帮忙下,通过阅读openocd开源代码。发现2个文档未公开的指 ...

网友(2020-12-10):
发现2个文档未公开的指令?  哪2个命令,能详细说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