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使用MDK5.30编译没有问题

楼主(2020-05-30):
使用MDK5.30编译需要使用AC6编译器,5我没有成功,使用AC6就可以正常编译了。

网友A:
AC5用不了,就要用AC6

网友:
是汇编文件需要勾选AC6

网友:
gcc肯定要用ac6

网友B:
使用GNU Tools Arm Embedded编译器呢,各位都不用GNU Tools Arm Embedded编译器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GNU Tools Arm Embedded编译器呢,各位都不用GNU Tools Arm Embedded编译器的嘛

用啊,但是win太慢,只在linux下才用

网友C:
看 你的 mdk v5.30 貌似可以建立子目录 ?

我的 threadx  想捣鼓到 mdk v5.29 上没有成功 , 提示一堆 的 什么 *.h 找不到, 后来放弃了,

iar 的 可以, 还是等大神们搞好了后我再搞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AC5用不了,就要用AC6

如果以后真不能够使用 ac5了, 那之前使用 ac5 搞的 中文工程, 要移植到 ac6 上岂不是比较麻烦啊 ???

首先字库 就不能够使用了, 当然, 关键就是中文字库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 你的 mdk v5.30 貌似可以建立子目录 ?

我的 threadx  想捣鼓到 mdk v5.29 上没有成功 , 提示一堆 的 ...

不支持子目录,那个是工程目录和对应工程下的目录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以后真不能够使用 ac5了, 那之前使用 ac5 搞的 中文工程, 要移植到 ac6 上岂不是比较麻烦啊 ???

...

没问题,后面就统一改用UTF-8即可。

如果你用的GBK改UTF-8也比较省事

UTF-8字符串转GBK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02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 你的 mdk v5.30 貌似可以建立子目录 ?

我的 threadx  想捣鼓到 mdk v5.29 上没有成功 , 提示一堆 的 ...

可以建立子目录,就是记得添加包含头文件的文件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 你的 mdk v5.30 貌似可以建立子目录 ?

我的 threadx  想捣鼓到 mdk v5.29 上没有成功 , 提示一堆 的 ...

像IAR那样建立子目录是不可以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以建立子目录,就是记得添加包含头文件的文件夹

我包含了,也没有用啊, iar 的移植倒是蛮顺利的, 你的 mdk threadx os 工程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后面就统一改用UTF-8即可。

如果你用的GBK改UTF-8也比较省事

有空了,我也捣鼓一下 ac6 , 再捣鼓一下 utf8 转换 gbk 的字符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后面就统一改用UTF-8即可。

如果你用的GBK改UTF-8也比较省事

貌似使用 utf8, st 的底层库貌似不支持啊 ? 刚刚测试了一下, st 的底层库 提示一大堆 __pack 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貌似使用 utf8, st 的底层库貌似不支持啊 ? 刚刚测试了一下, st 的底层库 提示一大堆 __pack 的问题

我用的不是ST的芯片,国产的Cortex-m4内核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包含了,也没有用啊, iar 的移植倒是蛮顺利的, 你的 mdk threadx os 工程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?

这个工程只是把threadx编译成lib库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包含了,也没有用啊, iar 的移植倒是蛮顺利的, 你的 mdk threadx os 工程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?

你可以把库单独的指定使用gnu99格式编译,ST的库使用C99格式编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后面就统一改用UTF-8即可。

如果你用的GBK改UTF-8也比较省事

今天得空改了一个以前的工程, 工程时 ac6 + utf8 + ucos-iii + lwip + emwin

目前 lwip  初始化 程序运行到如下位置

        ip_addr_set_zero_ip4(&ipaddr);
        ip_addr_set_zero_ip4(&netmask);
        ip_addr_set_zero_ip4(&gw);     程序运行到这个位置就出现 如下错误,  ???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_SW_Exception()
*
* Description : Trap unrecoverable software exception.
*
* Argument(s) : none.
*
* Return(s)   : none.
*
* Note(s)     : (1) CPU_SW_Exception() deadlocks the current code execution -- whether multi-tasked/
*                   -processed/-threaded or single-threaded -- when the current code execution cannot
*                   gracefully recover or report a fault or exception condition.
*
*                   See also 'cpu_core.h  CPU_SW_EXCEPTION()  Note #1'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void  CPU_SW_Exception (void)
{
    for (;;) {
        ;
    }
}

目前是把  lwip 程序全部屏蔽了, 其他运行基本正常

//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目前 把  utf8 转换为 gbk 的方法          StrUTF8ToGBK((const char *)"我们要提前一起嗨个够,够够够", &_charBufGbk[0] , 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(const char *)_charBufGbk,_usX, _usY);

感觉这样比较麻烦, 有没有更加简便的方法啊 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今天得空改了一个以前的工程, 工程时 ac6 + utf8 + ucos-iii + lwip + emwin

目前 lwip  初始化 程序 ...

如果用emWin的话,就不需要用这个了,你直接使用emWin自己的XBF,SIF等格式字体就行,也是用的UTF-8编码方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emWin的话,就不需要用这个了,你直接使用emWin自己的XBF,SIF等格式字体就行,也是用的UTF-8编码 ...

目前感觉还是 ac5 好用,虽然编译稍慢一点,

ac6 说起来编译速度会快一点,但是右键的 go to define 及相关的功能还是使用不了,而且都是灰色的,查找 中文字符 也是没有反应,

如果不使用中文字库的话,估计使用 ac6 是基本可以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目前感觉还是 ac5 好用,虽然编译稍慢一点,

ac6 说起来编译速度会快一点,但是右键的 go to define  ...

使用MDK5的AC6时,如果使用go to def,工程路径切不可有中文,AC6不支持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140&fromuid=58

网友:
小白请教下,是不是装MDK5.29就不能顺利编译?还是只要设置下就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