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PI DMA用什么GUI?

楼主(2020-05-30):
公司做产品可能用SPI接口屏幕,320x240分辨率,STM32L476芯片,
内存也不大,不过窗口有十几二十个左右吧,

有个喇叭用到的 DAC DMA
有个温度采集用的 ADC DMA

1、还能用 SPI+DMA刷屏吗?
2、可以上GUI吗?有推荐的GUI吗?

网友A:
1、SPI DMA可以。
2、GUI的话,看我这个消息,SPI DMA,55帧,240*240

H7-TOOL的Mini手持示波器效果展示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6066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、SPI DMA可以。
2、GUI的话,看我这个消息,SPI DMA,55帧,240*240

硬汉兄 这是自己写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 这是自己写的嘛

GUI是emWin双屏展示,一个虚拟屏1024*600,一个IPS屏240*24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SPI DMA可以。
2、GUI的话,看我这个消息,SPI DMA,55帧,240*240

我们这边GUI的内存可能只能给20k、30k
屏幕是SPI接口,分辨率320x240,

然后需要中断发送数据,刷GUI不能卡住界面以及其他的逻辑,
界面有图标、按钮、标题等等,下拉框可以考虑换成多个按钮

有方案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们这边GUI的内存可能只能给20k、30k
屏幕是SPI接口,分辨率320x240,

裸机,当前H7-TOOL开源的就是裸机实现,效果也杠杠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们这边GUI的内存可能只能给20k、30k
屏幕是SPI接口,分辨率320x240,

LittlevGL, 有现成。https://github.com/lvgl/lv_port_esp32
https://github.com/lvg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LittlevGL, 有现成。https://github.com/lvgl/lv_port_esp32
https://github.com/lvgl。

STM32L476 的SPI master最大速度40MHZ,刷ILI9341SPI这样的屏应该也可以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ittlevGL, 有现成。https://github.com/lvgl/lv_port_esp32
https://github.com/lvgl。

SPI刷GUI,是用中断的方式吗?
不会卡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M32L476 的SPI master最大速度40MHZ,刷ILI9341SPI这样的屏应该也可以了!

需要用中断的方式,不会卡住APP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看看GUILite

有SPI+DMA刷屏的例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需要用中断的方式,不会卡住APP

应该不会的。。。。

网友E:
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强调中断方式刷GUI这个点。

楼上有提到LVGL的,先跟你说说它运行跟刷图过程。

用户触发事件(按键或触摸或其他)-》GUI检测事件、做界面处理  -》将界面数据从缓冲区刷到显示屏

以上检测事件、界面处理、刷数据到显示屏是一条龙完成,可以放在main函数里面执行的。
这过程中假设你需要用到中断,会打断GUI,是没有问题的。前提是你不在中断里面触发GUI事件。

但是其他的逻辑,除非你上操作系统,否则一律等GUI一条龙完成才能执行。
比方说你想使用软件模拟I2C跟GUI处理同步执行,抱歉,请上系统。

emwin也是差不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强调中断方式刷GUI这个点。

楼上有提到LVGL的,先跟你说说它运行跟刷图过程。

这个是因为,之前有个项目,
直接用SPI刷新,刷一个区域,时间多的时候需要30~40ms,甚至更长时间,
这个时候会占用MCU资源,导致其他的逻辑,比如按键等都响应不了

后来就改成中断里面发送数据(没有DMA),然后main函数里面根据逻辑来处理,
计算需要显示的数据,中断里面下发数据到LCD,这样才不会占用MCU很长时间(10ms以上)

网友F(2020-08-27):
我在用STM32L475,我也想实现SPI+DMA方式刷新屏幕,不过现在一直不通,卡在 HAL_SPI_Transmit_DMA 函数中的HAL_DMA_Start_IT这里,一直返回错误,不知道什么愿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在用STM32L475,我也想实现SPI+DMA方式刷新屏幕,不过现在一直不通,卡在 HAL_SPI_Transmit_DMA 函数中的H ...

项目一直还没开始,被其他项目拖住了。

网友(2021-01-11):
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: 有关SPI DMA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