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往UCOS上移植开不开启OS支持好像都没区别?

楼主(2020-06-02):
没找到详细的移植教程就自己搞了遍,跑DEMO没问题。主要做的有两个:

1、试了下GUIConf.h里的#define GUI_OS 开不开都没什么变化。
2、拿MDK自带的GUI_X_uCOS.c来用,除了GUI_TIMER_TIME  GUI_X_GetTime (void) 、void  GUI_X_Delay (int period)、void GUI_X_ExecIdle (void) 这三个,剩下的信号量和消息邮箱相关函数屏蔽了也没影响呢?是不是证明GUI内部不需要用到这些??
不知道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没。

网友A:
1、emWin是库,这个宏定义不起作用了,所以STemWin有OS版和非OS版之分。
2、我这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emWin是库,这个宏定义不起作用了,所以STemWin有OS版和非OS版之分。
2、我这里不行

额,忘了还有OS版的。。。我把库给换成OS版的了,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??还有V5板的例程触摸屏对接怎么不是用GUI_X_Touch_Analog.c?还有别的方法和emwin对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,忘了还有OS版的。。。我把库给换成OS版的了,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??还有V5板的例程触摸屏对接怎么不 ...

改成了传递坐标位置,方便电容触摸屏也可以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