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内核的电脑端模拟器版也找到了

楼主(2020-06-02):
看说明是Visual C++ 2010 Express建立的,用VS2019编译了下,不行,要修改。

网友A:
这个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放到github上的。

网友:
我之前下载的 应该是同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放到github上的。

你的网名好熟悉啊,好像我在ThreadX的源码哪里见到过

好像在源码里面是这么写的

YuXin  Zhou

网友:
遇见大神

网友:
遇见大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放到github上的。

果然,还真是,那个NetX的作者注释是你。

网友:
欢迎,欢迎

网友:
老大好记性啊

网友:
哇,有大神光顾,硬汉论坛现在大神级越来越多啦

网友B:
VS2019在哪里有下载啊?大佬 能不能分享一下。看来我也得安装一个了。平时只安装一个QT。

网友:
硬汉好厉害,注释都能记住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S2019在哪里有下载啊?大佬 能不能分享一下。看来我也得安装一个了。平时只安装一个QT。

Win7安装VS2019真是费老劲了,不过还是安装成功了,整理安装注意事项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402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果然,还真是,那个NetX的作者注释是你。

来大牛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果然,还真是,那个NetX的作者注释是你。

欢迎大佬

网友C:
VS2019调试中出现上述问题,我们需要手动改变/ZI命令行选项 或者 /Gy命令行选项,
进入“项目”—>“属性”—>“C/C++”

(1)—>“常规”—>“调试信息格式”—>选择“程序数据库(/Zi)”或“无”
重新编译生成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S2019调试中出现上述问题,我们需要手动改变/ZI命令行选项 或者 /Gy命令行选项,
进入“项目”—>“属性 ...

谢谢。

网友:
遇见大神,膜拜

网友:
膜拜各位大牛。

vs2019联网装一些最基本的c++的包就行,最好win10 下装。

网友:
微软的大佬

网友D:
请教各位,tx.lib有win32的版本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教各位,tx.lib有win32的版本吗?

里面带的就是win32版的,可以直接添加使用的。

网友(2020-08-14):
VS 2010 可以??

网友:
VS2010,可以直接使用?

网友:
刚试了下,VS2010 可以直接打开编译通过

网友E(2021-02-03):
用2010以后的版本都可以
这个只是内核模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2010以后的版本都可以
这个只是内核模拟吗

可以。
对只是个内核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。
对只是个内核。

6.1.3版本的GUIX 支持win32 simulation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.1.3版本的GUIX 支持win32 simulation.

官方有打算做所有组件的VS综合模板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官方有打算做所有组件的VS综合模板没

什么是“VS综合模板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是“VS综合模板”?

含有ThreadX,FileX,GUIX,NetX和USBX的VS2019工程。

网友:
硬汉也用vscode了,爷青结

网友F(2021-06-11):
各位大神,请教个问题,我刚下了VS2019和ThreadX_Demo_for_Win32,导入demo_threadx.c编译报错,如图片中所示,是不是没有导入tx.lib?要如何导入tx.lib这个静态库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各位大神,请教个问题,我刚下了VS2019和ThreadX_Demo_for_Win32,导入demo_threadx.c编译报错,如图片中所 ...

你直接下GitHub里的版本板,VS2019直接打开上面就行

网友G(2022-08-04):
硬汉大哥,这个只是一个模拟器吗? 不能在Windows上,做实时任务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大哥,这个只是一个模拟器吗? 不能在Windows上,做实时任务对吧?

做一些要求不是很高的实时处理,应该还行。

网友H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07370&extra=

这是我之前做的实时性优化,如有需要可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7370&extra=

这是我之前做的实时性优化,如有需 ...

感谢热心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