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实战] H7-TOOL新版的V1.2.0a里面的LUA脚本做了调整,言简意赅,大大方便了大家的修改

楼主(2020-06-02):
以STM32F4系列为例,如果要对F407进行脱机下载,直接选择对应的芯片系列即可:

--选择芯片系列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01xx_128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01xx_256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01xx_384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01xx_512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0xxx_41xxx_512.lua")
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0xxx_41xxx_1024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0xx_412xx_128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0xx_412xx_256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0xx_412xx_512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0xx_412xx_1024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1xx_256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1xx_512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3xx_423xx_1024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13xx_423xx_1536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2xxx_43xxx_512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2xxx_43xxx_1024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2xxx_43xxx_1536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2xxx_43xxx_2048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46xx_256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46xx_512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69xx_479xx_512.lua")
--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ST/STM32F4xx/STM32F469xx_479xx_1024.lua")

完整的配置也言简意赅,一目了然,方便大家修改:

--UID加密和产品序号处理文件
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LuaLib/fix_data.lua")

--公共lua子程序
dofile("0:/H7-TOOL/Programmer/LuaLib/prog_lib.lua")

--下面的注释将显示在H7-TOOL液晶屏
Note01 = "测试程序"

beep()

--配置芯片接口和参数
function config_chip1(void)

        config_cpu()

        --编程任务列表,可以任意追加
        --算法文件名和数据文件名支持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,相对路径时和lua文件同目录,支持../上级目录
        TaskList = {
                AlgoFile_FLASH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算法文件
                "0:/H7-TOOL/Programmer/User/TestBin/1M_55.bin",          --数据文件
                0x0800000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目标地址
        }

        --定义CPU供电电压TVCC
        TVCC_VOLT = 3.3

        --SWD时钟延迟,0不延迟,值越大速度越慢
        if (MULTI_MODE == 0) then
                SWD_CLOCK_DELAY = 0                --单路编程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WD_CLOCK_DELAY = 0                --多路编程,根据实际板子调节,和CPU主频、电缆长度有关
        end

        --1表示整片擦除,0表示按扇区擦除. 有些CPU整片擦除速度快很多,有些慢很多
        ERASE_CHIP_ENABLE = 1

        RESET_TYPE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0表示软件复位  1表示硬件复位

        --是否核对CPU内核ID
        CHECK_MCU_ID = 0

        VERIFY_MODE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校验模式: 0:自动(FLM提供校验函数或读回) 1:读回  2:软件CRC32  3:STM32硬件CRC32

        --编程结束后复位 0表示不复位  1表示硬件复位
        RESET_AFTER_COMPLETE = 0

        AUTO_REMOVE_PROTECT = 1                --1表示自动解除读保护和写保护

        --OPTION BYTES 配置
        OB_ENABLE    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1表示编程完毕后写OPTION BYTES
        SECURE_ENABLE 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选择加密还是不加密

        pg_reload_var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用于更新c程序的全局变量
end

--动态填充SN UID USR数据
function config_fix_data(void)
        SN_ENABLE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1表示启用   0表示不启用
        SN_SAVE_ADDR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产品序号保存地址

        UID_ENABLE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1表示启用加密函数1  0表示不启用
        UID_SAVE_ADDR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加密结果FLASH存储地址

        USR_ENABLE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1表示启用   0表示不启用
        USR_SAVE_ADDR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自定义数据存储地址
end

config_chip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执行一次给全局变量赋初值

config_fix_data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动态填充SN UID USR数据

MULTI_MODE = pg_read_c_var("MultiProgMode")

网友A:
新版LUA方便了很多。

能图形化配置就更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LUA方便了很多。

能图形化配置就更好了。

正在着手做图形化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