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5一维数组最大能定义多大?

楼主(2020-06-02):
我定义了一个一维数据 uint8_t databuf[24000];

这么大的空间,可能吗?

MDK 5

我在仿真过程中,好像只能看到0...2048的空间数据

网友A:
首先是内存如果够,其次这个和启动文件中的堆的设置大小有关,您是否设置的为局部变量

网友:
堆栈够大就能设置多大

网友B:
串口buffer试过32K,MDK就没试过,编译器理应不会限制

楼主:
谢谢,几位大侠。

我大概明白你们的意思了

如果是局部变量,就要看开的堆栈区的大小空间。不能超过定义的空间大小

全局变量,不能超过mcu 的ram区。如果超出了,MDK 5 编译器也会报错。

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口buffer试过32K,MDK就没试过,编译器理应不会限制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是内存如果够,其次这个和启动文件中的堆的设置大小有关,您是否设置的为局部变量

谢谢

网友:
我知道在给emwin设置空间的时候,可以设置到几兆。。。。那么这个数字写个几百万是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