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初步将ThreadX的用户手册刷了一轮,了解了下基本的使用套路

楼主(2020-06-03):
手册里面还是有些大实话的:

1、如果程序出问题,注释掉刚刚修改的程序:

2、程序出问题了,不管三七二十一,先加大任务栈再说。

楼主:
上电流程:

网友:
哈哈  简单粗暴

网友:
第2点上周就遇到一次,有个任务栈不够,越界到IDLE任务的栈

网友:
确实,一般出问题,首先在这两个地方下手

网友A:
很好的建议,我上次跑ucos就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,stack也没有任何好的提示信息。无意中发现那个线程堆栈比较小,就加大了。然后马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都是经验之谈,深刻至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的建议,我上次跑ucos就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,stack也没有任何好的提示信息。无意中发现那个线程堆栈 ...

可以看一下map文件,它会指示出每个函数的理论最大堆栈,还是有参考意义的。

网友B:
IAR有threadx plug-in,可以告知stack usag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AR有threadx plug-in,可以告知stack usage.

谢谢。

就是IAR带的插件有点简陋。之前用过带的uCOS,使用略麻烦,需要暂停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