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 win10 x64驱动没安装成功

楼主(2020-06-03):
买了一个二手的H7-TOOL,电脑是WIN10 64位,按照教程装WIN8 64位的,驱动没有装成功。
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347756840\QQ\WinTemp\RichOle\ZGAXJ]_2UDGWCO{SD571@AP.png

网友A:
联系你购买的那个人,咨询他之前是否能够正常使用。

二手的帮你维修都不方便。

ps:换个win7,win8等平台的电脑试试,换个USB口也试试,换个USB线也试试等,基本上解决起来就是这个套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联系你购买的那个人,咨询他之前是否能够正常使用。

二手的帮你维修都不方便。

好的,谢谢!我再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