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030K6 跳转到 系统BootLoader 失败

楼主(2020-06-03):
void jump_sys_bootloader( void )
{

        uint32_t i = 0;

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        void (*p_sys_bootloader_run)( void );

        /* STM32F030K6 的系统 BootLoader 地址, 来自手册 AN2606 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_address = 0x1FFFEC00;

        /* 关闭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disable_irq();

    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    SysTick ->CTRL = 0;
        SysTick ->LOAD = 0;
        SysTick ->VAL  = 0;

    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        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( i=0; i<8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 = 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 = 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enable_irq(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,首地址是 MSP ,地址 +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p_sys_bootloader_run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_address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_address);

        /* 在 RTOS 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 MSP 指针 */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/* 跳转到 系统 BootLoader 代码 运行 */
        p_sys_bootloader_run();

        /* 跳转不成功,软件复位 */
        while( 1 );

}

楼主:
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 吗

网友A:
注意两点:
1、那个跳转地址整准,像H7系列就不是手册里面给的那个地址。
2、引脚别整错,有指定的几个引脚才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两点:
1、那个跳转地址整准,像H7系列就不是手册里面给的那个地址。
2、引脚别整错,有指定的几个引 ...

1、地址 应该不错 因为 我 有 截图 为证
2、我 用硬件飞线方式 串口脚 可以升级 ,也有截图为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地址 应该不错 因为 我 有 截图 为证
2、我 用硬件飞线方式 串口脚 可以升级 ,也有截图为证

你截图的这个不是跳转地址,是选项字节的地址。

网友:
地址错了,是0x1FFF EC00

系统Mem地址

系统Mem地址

楼主:
已解决  地址 应该 是 来自文档 AN2606 的  0x1FFFEC00 ,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 应该 把 APP 用到的外设初始化 ,比如串口 和 ADC , 详细代码如下:
void jump_sys_bootloader( void )
{

        uint32_t i = 0;

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        void (*p_sys_bootloader_run)( void );

        /* STM32F030K6 的系统 BootLoader 地址, 来自手册 AN2606 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_address = 0x1FFFEC00;

        /* 关闭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disable_irq();

    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    SysTick ->CTRL = 0;
        SysTick ->LOAD = 0;
        SysTick ->VAL  = 0;

    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
        ADC_DeInit( ADC1 );
        USART_DeInit( USART1 );
        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( i=0; i<8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 = 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 = 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enable_irq(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,首地址是 MSP ,地址 +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p_sys_bootloader_run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_address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_address);

        /* 在 RTOS 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 MSP 指针 */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/* 跳转到 系统 BootLoader 代码 运行 */
        p_sys_bootloader_run();

        /* 跳转不成功,软件复位 */
        while( 1 );

}

网友:
看来都开始直接用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了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  地址 应该 是 来自文档 AN2606 的  0x1FFFEC00 ,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 应该 把 APP 用到的外设初 ...

看来还是H7,F4更方便些。

网友(2021-09-03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  地址 应该 是 来自文档 AN2606 的  0x1FFFEC00 ,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 应该 把 APP 用到的外设初 ...

也在弄串口bootloader烧程序,我现在的问题是,跳转到APP程序没有问题,但是跳转不到Bootloader,我的芯片是stm32f103zg,开始是这样写的,用stm32programmer的话,连不上USART。
<font size="3">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=0;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 0x1FFFE000;

        __disable_irq();
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__enable_irq();

//      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();
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Addr);
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}</font>

后来看了您的解决方法,对外设进行初始化,
<font size="3">  MX_GPIO_Init();
  HAL_UART_DeInit(&huart1);
//  FSMC_NORSRAM_DeInit(FSMC_NORSRAM_DEVICE,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,FSMC_NORSRAM_BANK1);
//  HAL_SPI_DeInit(&hspi1);
  HAL_SPI_DeInit(&hspi2);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</font>

如果只初始化IO和串口还好,虽然连不上但程序好像是正常的,如果加上初始化SPI等等,就会进入硬件错误。

如果将BOOT0接高的话,是可以连接上的,所以应该不是硬件上的问题。
请大神帮忙看看

网友B:
恭喜楼主,我的F030上面是死活不行啊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usart1(PA2 PA3)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恭喜楼主,我的F030上面是死活不行啊

这个应该是串口线不太行,或者串口不是指定引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串口线不太行,或者串口不是指定引脚

好的,谢谢硬汉老师,我换另一组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  地址 应该 是 来自文档 AN2606 的  0x1FFFEC00 ,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 应该 把 APP 用到的外设初 ...

你这个USART_DeInit()不是初始化串口啊,它只是恢复串口寄存器到复位后的状态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恭喜楼主,我的F030上面是死活不行啊

感觉使用系统的boot,特别注意RCC必用内部震荡才行,。其他关键外设必须设定为复位后状态,避免冲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硬汉老师,我换另一组试试

问题 解决了吗

网友B:
解决了,换另外一组,用PA9和PA10就可以了
但是cubemx默认是PA2和PA3有点误导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,换另外一组,用PA9和PA10就可以了
但是cubemx默认是PA2和PA3有点误导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