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为什么用了内存设备,上次创建的内存设备还会存在

楼主(2020-06-03):
本意是想绘制指针,但是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有上次烧录进去的底图,这是为什么;请各位大佬知道一下。

网友A:
什么配置? LTDC + SDRAM还是什么。
如果是外置控制器那种,你的硬件没有正常复位会有这种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配置? LTDC + SDRAM还是什么。
如果是外置控制器那种,你的硬件没有正常复位会有这种情况。

LTDC+SDRAM

网友A:
如果是LTDC+SDRAM出现这种问题,大概率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LTDC+SDRAM出现这种问题,大概率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。

硬汉哥,我是在官方的源码MENDEV_BitmapSpeedometer.c基础上把位图修改成自己的位图数据,
1、指针可以转动,但是表盘图片却显示不全,看源码找不到哪里可以修改大小;
2、源码里面的Param.hScaleRot和Param.hDst这两个代表什么。不知道硬汉哥有没有看过这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LTDC+SDRAM出现这种问题,大概率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是在官方的源码MENDEV_BitmapSpeedometer.c基础上把位图修改成自己的位图数据,
1、指针可以 ...

这个的源码还是好过年前看的,有时间了,我再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