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Memory Device的旋转中心在哪里可以设置?

楼主(2020-06-03):
1、这一块看不懂它的dx为啥是这么算;2、旋转的时候它是按照哪个中心点;3、中心点可以指定吗?

网友A:
旋转中心点, 是需要旋转的 x, y 的中心点, 貌似 你只需要给他 x, y, 选用旋转物体的 宽度, 高度 即可,

比如 某个图片 w = 16, H = 200

那么 旋转的中心点 是 W/2, H/2 程序自动计算的,不需要你认为的去干涉的, x,y 是你需要显示的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旋转中心点, 是需要旋转的 x, y 的中心点, 貌似 你只需要给他 x, y, 选用旋转物体的 宽度, 高度 即可,

...

也就是只能围绕图片的中心位置旋转?那这样岂不是没法实现仪表盘指针的效果了?大佬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旋转指针的效果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旋转中心点, 是需要旋转的 x, y 的中心点, 貌似 你只需要给他 x, y, 选用旋转物体的 宽度, 高度 即可,

...

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做个总结:
1、那个图像原来是从左上角旋转开始移动,所以dx和dy才这么算,刚开始想的方向错了;
2、旋转中心点是按照图片中心位置,我们只需要指定图像的移动距离dx,dy;
3、程序默认中心点就是所用图片的中心点,所以不需要指定。
这样我就想到可以用Memory device来实现仪表盘指针旋转了。
感谢大佬。
如果理解错误的地方,还望各位大佬指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