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烧录文件错误造成的失败

楼主(2020-06-03):
第一次玩H7烧录功能,按照帖子说明一顿操作出现了  烧录失败 等待移除错误。

经过排查发现是我把 METER010.bin文件烧成了METER010.hex文件。

这两个文件的图标一样,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,务必仔细查看烧录文件的文件类型。

网友A:
楼主有必要把你的文件扩展名显示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必要把你的文件扩展名显示出来。

嗯嗯  下次注意了  不能隐藏已知文件扩展名  容易拷贝错误 。
话说 H7 TOOLS  能不能读取 HEX  和FLM 文件升级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嗯  下次注意了  不能隐藏已知文件扩展名  容易拷贝错误 。
话说 H7 TOOLS  能不能读取 HEX  和FLM 文 ...

好的,这个建议反馈上。

自己转也比较反驳个,往hex2bin文件拖一下就行:

hex2bin小软件下载及其使用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04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这个建议反馈上。

自己转也比较反驳个,往hex2bin文件拖一下就行:

小工具也不错   HEX文件带烧写地址 不用在luat文件里设置烧录地址了 直接写入烧写文件就行
FML文件用U盘升级很有用。
对于批量生产来说 只要搞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  尽量不给生产制造麻烦  越简单越方便越好
可以只保留一个自动烧录功能 其他的功能都不要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小工具也不错   HEX文件带烧写地址 不用在luat文件里设置烧录地址了 直接写入烧写文件就行
FML文件用U盘 ...

已经在着手做LUA的图形化配置界面,傻瓜式操作,通过上位机就可以方便的更新,不再需要用户配置lua文件了。

另外烧录hex文件也将在上位机做好支持,大家用bin或hex都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已经在着手做LUA的图形化配置界面,傻瓜式操作,通过上位机就可以方便的更新,不再需要用户配置lua文件 ...

大佬们辛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