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做了个串口打印ThreadX任务执行情况的函数

楼主(2020-06-04):
初步测试效果还行:

网友A:
果然中文显示是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果然中文显示是个问题

支持utf-8就没问题额

楼主:
备注:ThreadX源码里面做的处理,如果使能了栈检测:

TX_ENABLE_STACK_CHECKING

那么使用参数p_tcb->tx_thread_stack_size返回的栈大小将少4,比如设置是的是2048字节,检测出来的就会是2044字节,说明见源码这里:

网友B:
CPU利用率没展示?

网友:
除了中文显示外非常棒。后面移植一个CLI进去更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PU利用率没展示?

还没有找到他的CPU利用率通过什么方式展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