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6.14里面新增的全拼键盘和数字键盘效果不错

楼主(2020-06-04):
各种玩法,效果真不错:

网友:
不错呀,emwin现在压力应该够大的,各种gui跟进,这种功能早就该出了

网友:
终于官方自带了,可以不用自己的键盘界面了。

网友:
终于等到官方自带,可以不用自己写的键盘界面了。

网友A:
支持NXP的6.14从哪里下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支持NXP的6.14从哪里下呢?

单片机版的发布会晚于模拟器版。

网友B(2021-05-06):
请问下在那个历程里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在那个历程里面?

这是个控件,添加下就能用。

不过需要你使用6.14

网友C:
自己还做了个数字键盘
emwin6快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个控件,添加下就能用。

不过需要你使用6.14

KEYBOARD_CreateUser()是用这个吧?有没有用到这个的例程 我看下怎么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EYBOARD_CreateUser()是用这个吧?有没有用到这个的例程 我看下怎么用?

当前只能在模拟器上跑。

网友C:
自己做的数字键盘出问题了,输入后传递不到edit,晕菜

网友D(2021-09-14):
引用 楼主:
当前只能在模拟器上跑。

请问现在能在板子上用吗?我的板子加了这个控件,但是显示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现在能在板子上用吗?我的板子加了这个控件,但是显示不出来

没问题,使用MDK5.35安装目录里面的emWin6.16就可以使用。

网友E:
我试了一下,好像在各个键盘之间的颜色这里有问题,在模拟器里面颜色是对的,到下到V7里面各个键盘之间的颜色就不对了,能请eric2013,看看吗?不是格式设置的问题,我都改到565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试了一下,好像在各个键盘之间的颜色这里有问题,在模拟器里面颜色是对的,到下到V7里面各个键盘之间的颜 ...

好的,做相应章节教程时我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