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制作一个emWin6.14模拟器VC6.0版供大家使用(2020-06-04)

楼主(2020-06-04):
为什么做VC6.0版:
SEGGER已经不做VC6.0版本了,但是使用VS2019搞的电脑略卡,启动速度也慢,VC6.0版小巧,简单易用。

论坛下载:

这一大批例子又可以随意切换使用了:

效果:

楼主: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428&fromuid=58

网友A:
好久没试过这么舒畅的demo了,win10直接安装这个VC6.0,然后编译运行就OK了

网友B:
CodeBlocks用着也挺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odeBlocks用着也挺好的。

对,CB也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久没试过这么舒畅的demo了,win10直接安装这个VC6.0,然后编译运行就OK了

VC6.0还是经典好用的,平时我用的也比较多。

网友C:
貌似使用 vc6++ 编译时,如果文件里面使用数组的数据量过大时,vc6++ 会出现错误并退出程序,使用vs20xx 的则不会,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貌似使用 vc6++ 编译时,如果文件里面使用数组的数据量过大时,vc6++ 会出现错误并退出程序,使用vs20xx 的 ...

使用我分享的那款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使用我分享的那款。

使用的是  vc++6精简版英文版(可以新建文件夹和文件不冲突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使用的是  vc++6精简版英文版(可以新建文件夹和文件不冲突)

那估计跟你的电脑系统兼容的不太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估计跟你的电脑系统兼容的不太好。

有这个可能,我目前使用的是 win10 x64 专业版

网友D:
STM32可以移植最新版本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M32可以移植最新版本嘛

emWin6.10h单片机版发布,第3版emWin教程择日开工,配合AppWizard(2020-04-28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488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mWin6.10h单片机版发布,第3版emWin教程择日开工,配合AppWizard(2020-04-28)
http://www.armbbs.cn/ ...

可以,十分感谢

网友(2020-08-29):
太棒了.终于不用改一下烧一下程序了

网友E(2020-12-14):
请问下解压完没有安装程序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下解压完没有安装程序呀?

这个是模拟器,不用安装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模拟器,不用安装。

经常会出现未响应 是VC软件的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经常会出现未响应 是VC软件的问题吗

你用的那个VC软件,使用我的这个试试VC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428&fromuid=58

网友:
ES中配套的CORTEX-M库V2.46中包含的EMWIN V6.16可以用在keil中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那个VC软件,使用我的这个试试VC
VC6.0超级精简版,实际测试XP, WIN7 32位和64位上面都可以使用
...

好的 谢谢 我试试  不过我已经改用VS2019了 界面舒服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好的 谢谢 我试试  不过我已经改用VS2019了 界面舒服多了

VS2019打开emWin模拟器注意事项(VS2015,VS2017,VS2013同样适用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403&fromuid=58

网友(2021-04-02):
来试试新版EMWIN了

网友:
GUIX也用vs2019打开,vs2019太卡了,有没有GUIX也整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