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Keil MDK + STM32F429上的移植

楼主(2020-06-04):
我选择的是AC6编译,只需要修改startup_stm32f429xx.s里面一个地方,就可以运行起来了。port使用的是自带的gnu的。

start文件

start文件

需要注意的地方

需要注意的地方

ports

ports

编译器选项2

编译器选项2

编译器选项1

编译器选项1

网友A:
感谢分享! 你是用的git上哪个分支修改过来的?谢谢!

网友B:
还有这四个函数也要移植,void _tx_execution_isr_exit(void);  void _tx_execution_isr_enter(void); void _tx_execution_thread_exit(void);  void _tx_execution_thread_enter(void);

网友C:
感谢楼主分享,AC6可以使用,AC5没法编译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这四个函数也要移植,void _tx_execution_isr_exit(void);  void _tx_execution_isr_enter(void); vo ...

这几个可以用STM32F746G-DISCO那个工程里面的,都在tx文件夹里面,后缀s结尾的汇编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! 你是用的git上哪个分支修改过来的?谢谢!

就是master,port几个的文件.s可以先用STM32F746G-DISCO工程里面的,tx目录下面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谢楼主分享,AC6可以使用,AC5没法编译使用?

是的,ac5需要自己移植port相关的文件。ac6可以不用改就能编译通过。主要是汇编格式不同。

网友(2020-07-24):
这个挺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