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求助

楼主(2020-06-04):
AppWizard听起来很好,但用起来好多控件找不到。比如graph控件。
其次,这个怎么设置中文。应为仅仅只使用十几个中文字,不知道在不用外存和SD卡的情况下,如何处理。
盼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从大家反馈的使用情况来看,当前主要还是用他来做一些布局比较方便,其它还是手动省事些。

楼主:
做一个用APPWizard使用极少中文字符的教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