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STM32CUBEMX 如何定制模板?

楼主(2020-06-05):
stm32cubemx, 确实方便,  缺点就是 代码生成 可定制的选项太少了.

比如 使用FreeRtos之后, 而且 生成了  几个任务.  能否做到  1个任务对应一个c和H文件.  然后所有的Task任务, 作为一个Group, 在MDK里面.
又比如 将对应的外设初始化文件,命名定制,   加入固定的前缀, 比如 Bsp_XXX,然后 也作为一个Group

等等

网友:
除了时钟配置,平时基本不用,帮顶。

网友A:
你可以提需求让对方给你定制开发一个软件

网友:
Cubemx使用比较方便,灵活性自然就差了。 可以在code生成的设置里面,选择每个外设的配置是独立的c文件。  但是文件名是固定的。

楼主:
看了以下 ftl文件,   应该规则 都是在 这个文件里面的.  ,  现在问题,是有太多 FTL文件了,  也不知道 CUBEMX是调用了哪几个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提需求让对方给你定制开发一个软件

cubemx本身是有模板功能的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