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入坑跳坑记录2

楼主(2020-06-05):
之前碰到了一个 误将HEX文件 当做bin文件放入烧录器emmc磁盘,死活烧录不了,经过eric2013 指导解决了。烧录文件错误造成的失败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070&fromuid=18397
第二天 也就是昨天又碰到了一个奇葩问题。STM32F103C8T6和 STM32F103RET6 也是死活烧录不了,更新最新的H7-TOOL程序后  STM32F103C8T6可以自动烧录了 STM32F103RET6  却不行,擦除都会失败

烧录也失败

必须要通过网络调试 中的第3条指令 擦除MCU flash  lua代码 “erase_chip_mcu()” 后才能烧录。但是这样处理还不行 没找到问题的关键。
通过armfly的通宵远程调试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
不是擦除原因,是我在单片机程序里加了软件看门狗,内部看门狗可能复位导致读数据都是全FF,实际不是全FF。
要在烧录器里用lua控制硬件复位才行。
LUA设置

烧录成功后界面

log

最后非常感谢 eric2013和armfly 两位大佬的辛勤付出,H7-TOOL真是个好工具,希望安富莱越来越好。

网友A:
你的STM32F103RET6板子带硬件复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STM32F103RET6板子带硬件复位?

我把复位引脚接出来了的,用的是和开发板一样的接口,强烈建议大家画板用5P接口,如果位置不够可以用0.5mm的插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把复位引脚接出来了的,用的是和开发板一样的接口,强烈建议大家画板用5P接口,如果位置不够可以用0.5m ...

还有Flash读写保护,SWD接口锁住都需要硬件复位引脚配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Flash读写保护,SWD接口锁住都需要硬件复位引脚配合。

嗯嗯  我这个主要是软件内部有看门口复位,所以难搞了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