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PU] RTX5 内存分配的MPU问题

楼主(2020-06-05):
请教下硬汉大哥,我使能了CACHE功能以后;调用以下的动态内存分配和邮箱功能,需要MPU保护吗?如果关闭CACHE就正常,不然就出现数据错误;         Srec_buffer = osMemoryPoolNew(UARTPOOL_OBJECTS, sizeof(UART_msg), &Srec_pool);         Srec_mailbox                 = osMessageQueueNew(UARTMessage_OBJECTS,sizeof(UART_msg), NULL);

网友A:
这部分有用到DMA吗,没有的话,不影响,你的程序应该存在其他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部分有用到DMA吗,没有的话,不影响,你的程序应该存在其他问题。

我用的是串口DMA中断的,那是不是需要MPU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串口DMA中断的,那是不是需要MPU呢?

只要DMA和CPU都访问到那块开启Cache的区域,就必须要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DMA和CPU都访问到那块开启Cache的区域,就必须要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。

那怎么解决呢?感觉这个M7系列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,这种问题无从下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解决呢?感觉这个M7系列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,这种问题无从下手

不熟悉的时候,直接关闭Cache就行了,串口这种低速设备,开不开Cache没区别,而且你用的是D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熟悉的时候,直接关闭Cache就行了,串口这种低速设备,开不开Cache没区别,而且你用的是DMA

但是整个工程比较大,不用dma,屏幕反应就慢了?单独的串口可以关闭cache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整个工程比较大,不用dma,屏幕反应就慢了?单独的串口可以关闭cache?

H7的MPU可以配置16个块区,比较好设置,看看教程的MPU和Cache章节即可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的MPU可以配置16个块区,比较好设置,看看教程的MPU和Cache章节即可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

好的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