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弧形精度条 , 动态风扇

楼主(2020-06-06):
请问一下 , 怎么动态显示一个正在转的风扇 ? 还有怎么做一个弧形的精度条控件?

网友:
GIF更合适,自己绘制反倒麻烦。

网友A:
用touchGFX实现这个比较便捷

网友B:
风扇直接贴图就好啦,emwin6.12版本专门有个控件就是弧形进度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风扇直接贴图就好啦,emwin6.12版本专门有个控件就是弧形进度条

风扇是个圆形的,可以贴圆形的图片吗?  6.12版本我下了 , 没找到弧形进度在哪?麻烦指点一下

楼主:
请问圆形的图怎么贴上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touchGFX实现这个比较便捷

没用过这个?好用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圆形的图怎么贴上去?

越是复杂的ui,越是只能用贴图了,你想贴什么图都可以,用带透明属性的png图不久行了

大多数工作将是如何得到图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越是复杂的ui,越是只能用贴图了,你想贴什么图都可以,用带透明属性的png图不久行了

大多数工作将是 ...

圆形风扇的外围紧挨着一个圆形的进度条

网友D:
TouchGFX的风扇可以用几张风扇叶在不同角度的图片,然后用动画控件来实现,然后按照设定的间隔来刷动画序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ouchGFX的风扇可以用几张风扇叶在不同角度的图片,然后用动画控件来实现,然后按照设定的间隔来刷动画序列

多谢!我研究一下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