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里面的实现的_tx_execution_thread_exit和_tx_execution_thread_enter可以忽略

楼主(2020-06-06):
当前这两个函数的确是没什么用。

根据手册的说明,主要是进出中断的时候用的。本质上应该就是个钩子函数。

还有一组:
_tx_execution_isr_enter
_tx_execution_isr_exit

网友A:
tx_execution_ 函数是用来计算CPU使用率的。如果不用这个功能的话是可以不编译相关文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x_execution_ 函数是用来计算CPU使用率的。如果不用这个功能的话是可以不编译相关文件的。

有宏定义可以控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宏定义可以控制。

github上没有把 ThreadX execution profile的源代码加上, 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解决。希望很快能加到github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