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Segger Embedded studio debug 查看变量问题?

楼主(2020-06-06):
Segger Embedded studio debug 时如何查看全局变量数值和地址,我在main函数上面建了个变量,可是watch窗口里就是看不见值,main里面的局部变量可以看见,求教,非常感谢

楼主:
我发现全局变量不用是看不到的,只有用才能看到,这个正常吗,还有就是const值 的变量在memory 里面如何找到

网友A:
跟MDK一样,添加进来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MDK一样,添加进来就可以了

我这样设置的变量,watch窗口里看不到,显示没有被找到,用的最新版本4.52C

网友(2024-05-24):
引用 楼主:
我这样设置的变量,watch窗口里看不到,显示没有被找到,用的最新版本4.52C

注意左上角的Never,非常坑